欧姆定律问题

楼主(2009-09-21):
想请教各位大虾:欧姆定律是否同样适用于交流呢?U=IR

网友A:
纯电阻性回路适用。

网友B:
最主要是看负载,同意楼上

网友C:
只能是纯电阻电路

网友D:
呵呵;这个好像初中物理上就学了;

网友E:
要看负载特性

网友F:
在纯电感电路中U=IXL,纯电容电路中U=IXC,在电容,电阻,电感的串联电路中U=IZ
XL为电感感抗,XC为电容容抗,Z为电路阻抗取绝对值。

网友G: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H:
书上就这样讲的,正弦周期性的平均值。

网友I:
关于欧姆定律当然是符合一切电路。如果想简单。能就用复数。

网友J:
看下广义的欧姆定律吧

网友K: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L:
对于纯阻性回路是适用的,其它电路就要加入感抗或容抗。

网友M:
广义的欧姆定律是U=I(R+jX),当x=0时就是纯电阻电路。对于交流电路而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单根导线都存在电抗,只是很小,小到可以忽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