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请问:定时限和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整定计算公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定时限:时间常数为定值,与电流无关
反时限:动作时间与电流成反比,即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安装IEC标准分为标准反时限,非常反时限,极端反时限三种

标准反时限:
t=0.14tp/((I/Ip)^0.02 -1)
非常反时限:
t=13.5tp/((I/Ip)-1)
极端反时限:
t=80tp/((I/Ip)^2 -1)
^2表示2次方,^0.02表示0.02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限:时间常数为定值,与电流无关
反时限:动作时间与电流成反比,即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安装IEC标准分为标准反时限,非常反时限,极端反时限三种

标准反时限:
t=0.14tp/((I/Ip)^0.02 -1)
非常反时限:
t=13.5tp/((I/Ip)-1)
极端反时限:
t=80tp/((I/Ip)^2 -1)
^2表示2次方,^0.02表示0.02次方

一般变压器的反时限是那种?请详细解释一下公式中有关参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