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为什么变压器空载试验时在低压侧通电,短路试验时在高压侧通电?在很多书上看到过解释,觉得不太明确,哪位能给出明确的解释呢?

网友A:
空载试验和短路试验选择试验端的原因
其实理论上,无论是空载试验还是短路试验,在高压侧或低压侧进行试验都是可以的。之所以空载试验在低压侧是因为空载试验时,要施加额定电压,在低压侧试验,可以降低试验电压,便于控制。
   短路试验是要把电流升到额定,在高压侧额定电流小,试验电流更容易达到,容易监测。

楼主:
谢谢,比较明确

网友B: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电压和电流,而便于测量。因为短路时,高压侧电流低;空载时,低压侧电压低。(S=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