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各位:
      本人是新手,因工作要求,要学PLC,但不知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好(价钱3000以下)?能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A:
那么你们那里一般用些PLC是多少个点的呢!像晶体管跟继电器的你们那些用的多点呢

网友B:
呵呵;可以看一下你涉及的设备上常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挺厉害,居然自己买PLC学习,单位没有吗?没有具体的项目学习要差一点,最好是单位有在用的,有不懂也容易找人问。
我个人觉得西门子S7-200编程很容易,价格也很低(很原先比较),梯形图容易懂,建议学习西门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吧,本人是学电子技术毕业的(但没学过PLC和C51单片机),可以说是中专毕业,电子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就这几年学会C51单片机,可以说学会一点皮毛。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贴,觉得PLC难度没有单片机难(个人认为)。加上工作上接触到一台机器使用PLC控制三相电机(电机一头接口是三相,另一头接口是控制端,应该是伺服电机吧),想改变一下电机的转速,但自己对PLC不懂。所以趁工作要求申请一台PLC回来学习(不用自己钱买的)。但自己不知买什么型号,(最好功能齐全的,带电机驱动,IO口数量没什么要求)所以急请各位给点建议!另有什么书是入门的?

网友D:
你们公司现在用什么你就学什么,学以致用嘛.

网友E:
学些厂里用的PLC较适用

网友F:
太奢侈了.
如果是学编程.下几个牌子PLC的仿真软件就行了.
如果是学装配,配的时候再现学都来得及.

网友B:
呵呵;PLC仿真软件很多功能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G:
3000能买挺好的啊!

网友H:
买欧姆龙的CP1H-XA系列的挺好。

网友I:
三菱FX2N或西门子200的都可以的

网友J:
根据你的教材来定

网友K:
价钱3000以下,对于小型PLC来说能买到很好的了
三菱的可以选择下,这个用的场合比较多,FX1N或是FX3G的晶体管的,可以控制伺服,还可以接扩展,价格也不是很贵,用于学习比较好

网友B:
呵呵;根据教材来?
主要看你公司或客户常用的品牌;
教材值几个米,不行就重找;

楼主:
我公司里不常用PLC控制器,只是上个月从印度分公司来了一台旧机器,里面控制是PLC控制的,自己想学会PLC,来改动那台旧机器里的程序。

网友I:
有没有搞定了啊

网友L:
无锡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www.xinje.com   沈彩杰 13962164901 0512-61718475
QQ:38727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