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用的是西门子S7-200 226CN系列PLC 24 DC  电源
程序     送电之后电源RUN和STOP灯还有I 0     I1     两排输入灯也不停滞不停闪
光灯这是怎么回事
是电源问题还是PLC问题

网友A:
刚开始送电时run  stop是要闪的,不过一会就不闪了,你是接在设备上的PLC还是什么也没接的?

楼主:
什么都没有接   刚开始都还好好的
确良过了一天在上电就闪了

网友B:
将程序重新下一下

网友A:
通讯能联上吗,能联上就先清空一下程序试试
或停止运行开关搬两下
或光给CPU通电,不联其他模块试试

网友C:
多年前碰到过类似情况, 当时好像是输入乱闪, 后查为电源接线不良的问题.

网友D:
应当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I0与I1没接线,还闪的话,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F:
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应该是硬件问题,PLC是不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