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手动/自动功能两用一备控制回路

楼主(2009-09-21):
本人水平有限,不到之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KM1、KM2、KM3的常开触点有那么多吗?时间继电器线圈线路上的KM1、KM2、KM3的常开触点可换成KA1、KA2、KA3的常开触点,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线路上串的KA1、KA2、KA3的常开触点有何意义,应在FR1、FR2、FR3的常闭触点线路上分别串上KT3、KT2、KT1的瞬动常闭触点,楼主试试,有何错误请别介意。

楼主:
回复一楼
谢谢你的纠正,时间继电器上的KM1、KM2、KM3常开是我标注错误,你说的对,应换成KA1、KA2、KA3的常开;至于时间继电器KT3、KT2、KT1动断触点上的KA1、KA2、KA3常开是给备用运行前的一个条件。你说应在FR1、FR2、FR3的常闭触点线路上分别串上KT3、KT2、KT1的瞬动常闭触点,在我看来......

网友B:
看来两遍还是没明白
两用一备电路一般有这些功能:
1、每台设备均可设置为主用、次用、备用
2、当主及次用设备任意一台发生故障,外部信号又要其启动时,备用设备应能自动投入
3、设置手动、自动功能
4、如果用在排水泵,当发生溢流时,备用泵也需要投入(3台同时工作)
你的图中设置了旋钮开关SA,旋钮开关的作用可设置手/自动位置,但没看出来自动信号是怎么接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