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口Y0、Y1

楼主(2009-09-21):
请问:用 FX2n-48MR 加 FX2n-16EYT 模块,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将脉冲输出口Y0、Y1设置为Y30或其他呢??

网友A:
呵呵;不可以改;
只能换主机或加定位模块;

网友A:
脉冲指令只能用于Y0或Y1;
如果你非要用MR的,动手能力够强的话把PLC拆开,把Y0 Y1电路改一下;
没有这个能力那只好重买MT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指令只能用于Y0或Y1;
如果你非要用MR的,动手能力够强的话把PLC拆开,把Y0 Y1电路改一下;
没有这个能力那只好重买MT的了;

你说的改PLC输出,我感兴趣,不知道可不可以提示下~~~呵呵~~谢谢!!!

网友A:
呵呵;有危险性;搞不好把PLC给搞坏了也有可能;

楼主:
改电路应该比较简单,理论上加一个三极管就行。不过没实践。

网友C:
不可以改的,只有这两个输出端口在硬件上有高速脉冲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电路应该比较简单,理论上加一个三极管就行。不过没实践。
第一次在论坛看到可以改时,特意拆开PLC看了一下,不知要怎样下手

网友E:
我也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危险性;搞不好把PLC给搞坏了也有可能;
危险不怕,就怕不成功。呵呵!!ZCMY你有没有实验过呀?????

网友A:
呵呵;还是换PLC吧;
改不好Y0 Y1就报销了,严重的连整块I/O块都废了;

网友F:
应该不是只加一个三极管这么简单吧~~~~~~还要其它硬件与软件的配合,不然一个三极管也不会比继电器贵

楼主:
大概的电路,没实验过。

网友A:
呵呵;如果手上有三菱FX2N  MT的坏的线路板,可以试一下,否则还是买台MT的吧;

网友D:
觉得三菱最好是把继电器输出型号的Y0、Y1都设计成晶体管输出

网友A:
呵呵;FX1N-60MR-3A001  这个Y0~Y3就是晶体管的;

网友G:
FX1N-60MR-3A001  还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如果既用到定位,又用到模拟量,选这模块对于成本控制是很好的

网友H:
我们是应用,不要搞的什么都那么专业啦。Y0 Y1 是专门指PLC本体的脉冲高速输出。MR的只能加模块了

网友A:
呵呵;PLC换成MT的吧;
加定位模块价格也不低;

网友I:
我直接把继电器拆掉,继电器接的地方接两条线出来,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光电隔离的,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直接把继电器拆掉,继电器接的地方接两条线出来,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光电隔离的,能用!
你有这样用过吗?

网友A:
呵呵;这个方法比较危险;
没有任何隔离;

网友J(2009-11-03):
这个贴瞒有意思地。。。。

网友K:
三楼的说的没有错!就是把PLC拆开更换两个晶体管输出电路!我是买回来封装好的晶体管输出电路模块(PLC转用)!但是更换时必须小心!否则会把PLC的线路板搞断!

网友L(2009-12-06):
不能改,这种PLC输出点里没Y30,换定位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