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我厂变电所多次出现电气触头尤其是刀闸触头发热的情况,严重干扰了电网的安全运行,我们也做了相关处理,比如:打磨氧化层,涂抹导电膏等,但效果不是很好,求教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从增加接触面上考虑

楼主:
刀闸接触面基本是固定的啊,造好就基本定型了

网友B:
增加触头或刀闸的容量。

网友C:
原来都是银触点的,现在都是合金的了,没办法,最好选大一级的。

网友D:
扩容,还想怎么样???晕死

网友E:
加大一级容量

网友F:
现在的电气材料越来越次了,以前的的东西能顶现在的两倍用

网友G:
换质量好的是唯一的办法

网友H:
要么加大容量,要么就更质量好的,没有其它办法啦

网友I:
刀开关建议加大俩个型号,因为触点的质量和变电所的重要性

网友J:
一般来说,开关刀头不能打磨,用刀括.
如更换不便,建议调整刀头压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般来说,开关刀头不能打磨,用刀括.
如更换不便,建议调整刀头压力.

网友L:
1,是否刀闸触头接触不良,2,检查一下开关容量和负荷是否匹配                                                                                                    不知对不,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