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用两个接近开关,分为1和2。1、2闭合一次等于按一下键盘上的“→“。2、1闭合一次等于按一下键盘上的“←”。我看过的,可以的,不过接近开关要连接一个设备,那个设备不我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呵呵;你信号如何能电脑?

网友B:
这可能吗?

网友C:
1,2闭合和2,1闭合有区别吗

楼主:
2、1闭合跟1、2闭合是顺序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网友D:
要编一个接口的程序的

网友E:
把接近开关信号接到单片机,再利用单片机的串口传到计算机,计算机上用VB做个软件接受接近开关的信号,判断后执行你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