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光电开关是一个整体,编号就不能成对使用了,应该怎么编?
还有线号应该怎么放,带尖的线号冲外?(两头都这样?)

网友A:
光电开关是一个整体, 同一对用R/S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开关是一个整体, 同一对用R/S区分
不明白,能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B:
对,带尖的线号冲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带尖的线号冲触点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