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光机

楼主(2009-09-21):
小型手拿磨光机更换新的碳砂后碳砂次火,请问正常吗?
不正常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时间长了碳刷打火正常

网友B:
少量蓝色火花是正常的,红色火花 不正常。

网友C:
接触不好

网友D:
量下转子和定子电阻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更换转子,或重绕定子。

网友E:
和碳刷的型号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可这是刚换的新碳刷

网友F:
你更换碳刷的时候你有没有研磨?估计没有吧。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接触不好,打火是正常的,用的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G: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H:
我专修电动工具的,十有八九是你的转子坏了

网友I:
+用砂纸打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