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在这个用MUL指令做的彩灯控制梯形图中,被M8002置位后,它怎么还会闪烁啊!

楼主:
在逻辑测试中可以看出来

网友A:
估计是MUL的运算结果影响了Y0,如同双线圈输出。

楼主:
这是书中的一个例子,运行起来正常
只是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不用置位也可以运行,但重新启动停止一下就会多一个灯被点亮,而用这个程序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这是一个由MUL指令实现Y0~Y17循环依次接通一位的程序,M8013是秒信号,假设PLC为FX2N。
   运行程序,Y0接通;
   接通X0,则每秒执行一次MUL指令;从二进制运算可知(FX型PLC内部数据为二进制),一个数乘以10(十进制2),等于原数左移一位。
   开始时Y0接通,为0000 0000 0000 0001;故运算一次后为0000 0000 0000 0010、Y1接通,Y0断开,即Y0被复位;而此时SET Y0指令执行条件已断开,所以Y0保持断开。
   以后以此类推,Y2~Y17顺次接通,而当Y17接通时,又置位Y0,开始下一个循环。

楼主:
可是,Y0被置位后不是只能用RST指令复位吗!

网友A:
不是,只要其置位条件已断开,用MOV K0 K4Y0也能使其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Y0被置位后不是只能用RST指令复位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应该就不会闪了啊
可以当做数据时,用运算指令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C:
5楼大哥说的好!

网友D:
呵呵;是MUL运算后引起的;
把X0断开,再RST后看一下结果;

网友E:
运算中也可以将其复位的

网友F:
是书上写的不好了。说什么SET RST 要配合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