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09-09-21):
我是个新手,这两天修理离子火焰切割机的PLC,找了很常时间也找不到毛病。毛病是输出端口没有信号输出,求救!

网友A:
输出端没信号输出的原因有很多,先看看输入信号对不对

网友B:
可能为PLC输入端子哪路信号未能正常输入,或者是状态不对,不能满足YO输出的条件,看PLC相应输入端子信号灯亮否,查相应的输入按键,如点火开关,切割开关。。。。

网友C:
检查输入、输出线路,是否有断线情况,在检查指示灯,最后查程序

网友D:
以你而言,应该输出的指示灯不会亮。从输入查起吧

网友E:
呵呵;什么型号?

网友F:
用电脑监控PLC,这样查起来方便。应该是输入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