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1):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在一台欧姆龙PLC上换一个P型接近开关,刚刚换上的时候一切正常,大约5分钟后接近开关自己发信号(没有物体靠近PLC有输入),请问论坛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查近接开关型号,材料是否与原来配对。2可能PLC程序有问题

楼主:
新换的与原先的都是P型的,程序看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B:
原来的接近开关是好的,新换同一型号就不行,应该是接近开关问题啊。线怎么接的,送接近开关的电压有没有问题呢?看看该接近开关有没有坏吧

网友C:
呵呵;接近开关上有指示灯;从PLC上拆下来,再观察提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D:
你把近接开关接上电源,信号线先不接,工作一段时间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E:
我想应该是接近开关的型号和你要求的不一样吧   看样子你要的是常开型   但是看你的描述怎么是常闭型的好象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重新检查一遍,发现是com极没有接到接近开关的负极(我使用的是3线的pnp接近开关)只接了一个24V的正极和输出极,但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负极不接能够使plc有输入?昨天还有一个现象忘了告诉大家,把输出正极的那根线悬空,故障现象如前。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

楼主:
忘了告诉各位,是我的一个同事以前换接近开关是就发生这样的现象,虽然不正常但因为设备能够正常运行,所以我的那个同事也没有对大家讲。是我昨天工作时发现这个现象,所以查找原因。

网友F:
你的接近开关为NPN型?

网友B:
他说是3线的PNP型啦   把输出正极的悬空?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哈哈 看了半天,lz怎么接线好像还没弄清
具体到“常开”变“常闭”还真遇到过,是产品质量问题
但楼主遇到的是不是变为“常闭”他没讲清楚。

楼主:
我补充一下接近开关的问题,接近开关是PNP3线常开的,发生故障的时候,实际电源的负极没有接上,此时按照正确的接法PLC也正常有输入,但是大约5分钟后,即使没有金属物靠近接近开关PLC就会出现有输入的现象,我的同事把接负极和接控制极的两根线颠倒一下接上去,出现接近开关自身的发光二极管不亮(即使有金属靠近接近开关),但PLC的信号一切正常。所以好长时间就是这样工作的。直到我修理设备发现不正常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