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

楼主(2009-09-21):
各位大虾们:
           请问 现在 机械电能表和电子电能表多长时间校一次

网友A:
应该是每年都要校验

网友B:
理论上是一年一次,但好象都是发现问题后才校验的

网友C:
一般春检的时候对重要的电能表都是要交验的

网友D:
各行业有规定:结算用机械表和电子表一般规定为4--6年左右.根据各个用户重要性,规定不同,有三个月,有六个月,还有每年进行现场校验的,现场校验时不准动表计的封印.

网友C:
确实要根据各个用户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