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我看过一个网友发的帖子说一台星形380的电机被误接成角形,空载电流有50多A,很快电机就烧了,分析原因是电机铁芯饱和的原因。变频调速的原理都知道降频的同时电压也要降,也就是电压和频率的比值不变,因为频率降低后,电压不变,铁芯会提前进入饱和的。我想三相异步电动机铁芯饱和是不是和电压和频率都要关系啊,希望有哪位老师能给我个公式或者从原理上帮我分析下,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A:
三角型接法的电流是星型的1.732倍,你用小马拉大车它怎么会不烧?

网友B:
并不是铁芯饱和,而是角形接法电流是Y型接法的1.732倍,电机电流过大,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铁芯饱和,而是角形接法电流是Y型接法的1.732倍,电机电流过大,烧毁
我在看这个网友发的帖子的时候,专门注意了一下里面说的是空载电流,我的理解是这个电机不带任何负载,也就是可能连对轮都没上,这个时候定子的电流我认为应该基本上是励磁电流,因为转子速度接近同步转速,转子上电流很小。所以我认为这个网友说的是因为铁芯饱和的原因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大家也说了角形接法电流是Y型接法的1.732倍,那么一个额定电流为5到7A的电机就算接成Y型也不至于空载电流有50A左右,当然如果这个网友发的帖子如果没什么错误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