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各位老师,PLC的电池长时期缺电会对输入,输出信号有什么影响?有什么理论上的依据.

网友A:
对输入输出应该没什么影响吧。电池是用于保存数据用的。如果长期缺电,那些需要关机保存下来的数据可能会丢失。

网友B:
呵呵;要看你PLC的型号;
有的只是保存时钟及数据用的;有的则是程序也要用电池保存的;
如果没有,程序都没有了;

网友C:
一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会做一个保护,电池电压不够的时候PLC停止运行。
尽快更换电池,如果长时间不更换电池,程序就会丢失。

网友B:
呵呵;先把PLC型号报上来?
比台CPM2A这样的,没电池只是时钟及数据会丢失,程序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有的型号程序存的也是RAM;

楼主:
会不会出现程序运行突然终止,拉合一次电源,就能恢复初始状态,继续运行.而过一段时间又突然停止的现象,为什么

网友D:
电池没电不会影响入出,入是硬件问题,出除了硬件问题,程序也影响。
“会不会出现程序运行突然终止,拉合一次电源,就能恢复初始状态,继续运行.而过一段时间又突然停止的现象,为什么”
此“运行”是设备还是PLC?没讲清
如果是PLC,哪就是PLC故障了,原因可能.......PLC型号?
如果是设备,PLC的“RUN”亮,没报价,程序被做了手脚。

楼主:
是设备停止,全设备都已检查,没有问题,只有PLC(欧母龙C200HS)电池灯闪烁,且电池近十年没有换过.

网友E:
可以读下,看程序还在不在
如果有程序,可以监控程序,看下是设备中的停止是不是程序条件不成立了

楼主:
我怀疑是否因为电池电量过低,数据寄存器在进行数据传输时产生错误或丢失.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我已更换电池,两个星期没再出现上述故障.但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找不到理论依据.

网友F:
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 ----电池没有的话,内存丢失,是 CP1H系列的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