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有一台容量为2500KVA的变压器,请问反时限过流保护如何整定?特别是动作时间的整定?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做保护也,

楼主:
用的是普通的继电器

楼主:
难道普通的继电器和综保在整定方面还有不同?

楼主:
普通的 继电器

网友B:
标准反时限:
t=0.14tp/((I/Ip)^0.02 -1)
非常反时限:
t=13.5tp/((I/Ip)-1)
极端反时限:
t=80tp/((I/Ip)^2 -1)
^2表示2次方,^0.02表示0.02次方
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反时限:
t=0.14tp/((I/Ip)^0.02 -1)
非常反时限:
t=13.5tp/((I/Ip)-1)
极端反时限:
t=80tp/((I/Ip)^2 -1)
^2表示2次方,^0.02表示0.02次方
计算一下

请详细说明一下公式中各参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