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请问下 富士变频器的变频切换到工频,是当第一台泵的频率到了50HZ是自动切换到工频还是由PLC得程序来控制的?

网友A:
是要通过外部来切换的,你可以在论坛上找找,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是PLC程序来控制却换!

楼主:
那如果到了50HZ变成如何切换过去?
   还请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是第一个程序所以思想有点误区!

楼主:
顺便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朋友请透漏下!

网友C:
根据使用要求

网友D:
呵呵;如果系统中有PLC的话设计时可能是用PLC来控制的;

网友E:
1、选择一个输出继电器,把其输出功能选择为“频率到达”,即频率到达设定值时输出
2、设置PLC
3、转工频时应先停止变频运行,延时后转换
4、许多变频器具备一控多功能,建议最好使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F:
如何解决变频控制的多台水泵的抢水内耗问题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选择一个输出继电器,把其输出功能选择为“频率到达”,即频率到达设定值时输出
2、设置PLC
3、转工频时应先停止变频运行,延时后转换
4、许多变频器具备一控多功能,建议最好使用变频器来控制。
这个回答,思路和提示很有共享价值。欣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