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选型需要知道什么参数。
需要用到步进电机以及伺服电机,以前没接触过,不知该怎么选型
其中:步进电机:1、 用步进电机驱动滚珠丝杠,滚珠丝杠总行程150毫米,滚珠丝杠前进速度0.01m/min~0.10m/min之间可以调节,滚珠丝杠的最大推力与最大拉力为1500N;
        伺服电机:电机主轴转速200~2500rpm可以调节,最大输出扭矩10N.M。

网友A:
看选型 样本中的参数,有扭矩、转速、惯量等可以选出具体型号的

网友B:
首先确定品牌,然后查找相应的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选型样本,那上面介绍的很全面。

楼主:
可是看了几个都不知道怎么选型,打电话过去也都是让自己先选好型,我也不懂,不知道选步进电机要确定什么参数。以上资料我能确定参数吗?

网友C:
根据扭矩,转速,惯量等等要求进行选择。样本后面都有公式。根据公式来确定哪些数据吧。你可以打电话过来沟通下,让我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公司伺服、步进、丝杠导轨之类都有做,0512-68088823,苏州钧信陈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