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请问压力传感器(电流0~20mA)通过PLC(丰炜)模拟量读取再将数字转换到人机界面(威纶)显示压力值?
请各位大虾指点!(指令、程序)[em27]

网友A:
呵呵;转换后存到PLC的寄存器内,在人机上显示这个寄存器的值就行了;

楼主:
具体用什么指令啊??

网友A:
呵呵;这个查你用的A/D模块的手册就行了;

网友B:
我上传过台达的,将模块接收的寄存器中的数值,在屏设置时,直接读取

网友C:
这关键是PLC处理,模拟量处理后得到结果存储在PLC寄存器中
触摸屏中再用数值显示对应这个PLC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
确定AD的位置,从这个位置上把数读出来,送入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