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在三菱官网上下载了一个 GX Developer Ver8 的PLC编程软件,我已经按装上了怎么不能创建工程呢?
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或者给点安装方面的质料,先谢谢大家
我邮箱:mxh715@yahoo.cn

网友A:
实际上这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正版的操作系统应该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做的有以下几种状况:
1、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后安装此软件,操作系统谢绝那些所谓的Ghost版本,什么番茄,萝卜家园版本。
2、如果不想重新安装操作系统,那么也可以降低GX的版本,使用V7的版本应该可以,不过你不能对FX3U或以上系统进行编辑而已,考虑到FX3U还不那么普遍,也就将就着用好了。
3、如果你既不想重按操作系统,也不愿意降低版本,那么就使用该软件,在该软件的工程菜单下选择启用另外一个GX Developer,然后不要关闭这个GX,在另外启动的GX中编写程序,调试等等。

网友B:
重新安装

网友C:
安装过程中你选择了“监视用”

网友D:
先要安装环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