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这是手册上的一段程序编写   请高手帮我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A:
实际上这样的程序自己输入到GX Developer中使用GX Simulator测试一下,软元件登录看看运行结果就知道了。

M8000:使用为Run。
BIN K1X0 Z0    将X0,X1,X2,X3的输入转换为二进制数移入Z0中。

如X0=1,X1=1,X2=0,X3=0   那么K1X0=0011,也就是3 =》Z0.

BCD T0Z0 K4Y0
变址用法,编程手册上都会写有,T0Z0 =T(0+Z0),前面的例子说明Z0=3,那么这里就是T(0+3)=T3
将T3中的数值转换为BCD码,由K4Y0:Y0~Y7,Y1~Y17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仔细解答  讲的很清楚     就是我在模拟软件中模拟时  将X0 X1打开 Z0的确是3   但是Y0--Y17为什么没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仔细解答  讲的很清楚     就是我在模拟软件中模拟时  将X0 X1打开 Z0的确是3   但是Y0--Y17为什么没输出

Y0~Y17是否有输出取决于你T0Z0中的值。

当Z0=3,你T3的值为0,自然不会有输出。

楼主:
还有当  X0 X1 X2 X3全打开时  程序就会出错  这是为什么啊   是不是Z变址只能存储0到7

网友B:
Z0是一个16位的存储器;

楼主:
Z0是一个16位的存储器;

Z0是16位存储器   那么当  X0 X1 X2 X3都是导通的话 那么即1111表示F啊    为什么程序会出错呢

网友B:
呵呵;Z0=200也可以;
只是你用BIN指令时,前面必须是BCD码;你的已经出现运算错误了;

网友B:
换句话说;BCD码是不能出A~F的;

楼主:
说的有道理   我真的很笨蛋哦

楼主:
为什么X0没通 Y2就输出拉啊

网友C:
你这程序X0通和不通,X2都是可以控制Y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