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问题

楼主(2009-09-22):
为什么变频器输入侧的电流会比输出侧的电流小那么多?网上搜了一下找不到太合理的解释。另外,客户用电位器调速,当不带负载时电位器调速正常,当带上负载调速时,当电位器旋到最大时频率会在48-50之间摆动,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呵呵;输出电流用什么测量的?测的时候输出频率是多少?

网友B:
一般不测输出端电流的>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端,什么测,还真不知道啊,是在50Hz时测电压电流?

网友D:
输入电流大于输出电流是正常的事.我为主要是功率因素的问题.输入电流变频是高功率因素负载而输出电流电机 是低功率因素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