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2):
iUSBDAQ数据采集卡功能很多,在工业测量记录,学校教学等方面使用非常广泛,在不同的场合起到不同的作用。现在我们举出一种的例子教会您如何配套使用:
      iUSBDAQ数据采集卡与温度传感器的配套使用(以PT100 为例),如果手头有一款PT100的温度传感器,它的测量温度范围是-30°C到30°C,经过变送器后输出的是4-20mA的电流形式,如果是在这种允许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用我们的iUSBDAQ数据采集卡来测量 ,实物图连接如001所示(粗略图):
图 001
此温度传感器是与变送器组合在一起的,接线头如下图(您所看到的会是三个接线柱是与传感器连接好的不需要再去连接,我们需要连接的是上面两个正负接线柱如图002所示:
接线:传感器的正极接24V稳压直流电源正,传感器的负极和一个200欧的电阻(这里以200欧为例)的一端接上后接入USB 数据采集卡的模拟量通道,24V稳压直流电源负和这个200欧的电阻的另一端接上后接入USB数据采集卡的模拟地线(AGND),如图003所示:
(接电阻是为了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但接的电阻不易过大,因为采集卡能采的电压是0-4.096V),接入精确电阻200欧后那4-20mA就转变成了0.8V-4V,(按对应原则在数值为0.8V时温度应该是-30°C,4V时温度为30°C)而传感器的测量温度是-30°C度到30°C这中间的差位是60°C,而0.8-4V的电压差位是3.2V,所以:60°C/3.2V=18.75°C/V,在得到这个结果时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18.75度每一伏,那么4伏时不就是18.75*4=75度?其实4伏时并不是75度而是上面所说的30度,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计算错误而是因为起点电压不是从零伏开始,所以18.75*4-18.75*0.8=60度(60是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的温差),因为最低温度不一定是从零开始所以得加上起点温度值-30°C,得到算式:18.75*4-18.75*0.8+(-30)=30度 与实际温度相符。
      计算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免费 iDAQTest&Log Data Logging and Testing Software软件上填写相应的数值,下载安装后打开软件,在连接正常的情况下点击模拟量演示界面上的图按钮后弹出图框填入相应数值后如图004所示:
    图004
此时在图Scale(倍数)下你就填写18.75(放大了18.75倍),在offset下填写2.4,由于Offset(加减量)与Scale(倍数)关联,45/18.75=2.4(45是式子18.75*4-18.75*0.8+(-30)=30中-18.75*0.8+(-30)=-45。所以此时在Offset下应该填写2.4,因为受Scal影响也要放大18.75倍,此栏填写2.4放大了18.75倍就是45。图这个表示的是模拟量界面演示图中所表示的 X轴和Y轴的单位可以改变如图
通过这样的设置后,你也许会看到如图005所示的波形结果:
图005
如果想看到平稳的一条线就在此界面上单击鼠标右键如图006所示:
图006
去掉AutoScale Y前面的勾。备注:在模拟量演示界面左下角如图图在数值上双击把起始值改成0如图图
此时假如外界温度是25°C左右,软件上将显示如图007所示:
  图007
备注:为防止8路模拟通道相互干扰而影响测量结果,我们建议把不用的通道都与模拟地线(AGND)相连以达到零干扰的效果。
     (对于有些客户如果想自己编程的,在我们的网站上提供有二次开发函数库, 您可以把以上功能集成到自己所编程的软件)。

此类文章还包括
1、iUSBDAQ数据采集卡测量交流电压AC
2、iUSBDAQ数据采集卡与温度传感器配套使用
3、iUSBDAQ数据采集卡与继电器联合使用可作为控制开关
4、iUSBDAQ数据采集卡能控制DC风风扇速度
5、iUSBDAQ数据采集卡PWM可做模拟量输出
6、iUSBDAQ数据采集卡控制步进电机

若想要了解以上内容,可移步到我们的blog: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hyt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