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不知道什么原因装不了```

楼主(2009-09-22):
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别人的电脑上就可以装 `而在我的电脑就显示要插入驱动盘``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我感觉可能有两种原因。
1、是操作系统不好,比如是ghost版,或者不好的版本。
2、是不是gt的软件盗版或者解密没有弄好?

网友B:
在这之前应该先装一个E开头的那个文件夹里的set up!

网友C:
既然在别人的电脑上可以安装,那就是你电脑的问题了,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D:
什么版本的?
直接到光盘中先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再安装GTD2中的SETUP试下

网友E:
需要先安装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