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chematic使用中,一个奇怪的问题(见图)

楼主(2009-09-22):
如以上两张图所示,第二张图是自己画的符号,在编辑符号窗口中的。但用时,把它放到电气原理图中,就成了第一张图的样子了。不知道为什么,字体就反过来了,看着很不舒服。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因为在电报原理图中,所有倒着的文体,都是按一图那样看。不知道怎么改过去,因为看着实在很不舒服。怎么改成第二张图的样子。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先谢过了。

网友A(2009-11-04):
看不到符号,只能猜测,可能是符号上的文字的方向,在创建符号时没有设置好。进入符号编辑模式,打开看一下。不行就发邮件给我检查。

网友B(2010-08-24):
文字需要旋转

网友C:
试试 文字方向 选 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