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变频恒压供水系统采用一电位器设定压力(也可采用面板内部设定压力),采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反馈为4~20mA)检测管网中压力。使用远传压力表,量程0-10kg,反馈4-20mA电流,要求:上限6kg,下限4kg,起动停止,给定目标值5kg压力供水。

压力传感器将信号送入变频器PID回路,PID回路处理之后,送出一个水量增加或减少信号,控制马达转速。如在一定延时时间内,压力还是不足或过大,则通过 PLC作工频/变频切换,使实际管网压力与设定压力相一致。另外,随着用水量的减少,变频器自动减少输出频率,达到了节能的目的。

变频恒压供水特点:

1、变频恒压供水能自动24小时维持恒定压力,并根据压力信号自动启动备用泵,无级调整压力,供水质量好,与传统供水比较,不会造成管网破裂及水龙头共振现象。

2、启动平滑,减少电机水泵的冲击,延长了电机及水泵的使用寿命,避免了传统供水中的水锤现象。

3、采用变频恒压供水保护功能齐全,运行可靠,具有欠压、过压、过流、过热等保护功能

4、可根据用户需要,选择各种附加功能,如:电机定时轮换,休眠等功能。

楼主:
一拖二变频恒压供水三菱PLC控制系统

一、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主电路和控制线路图如下:

主电路结构为变频一拖二形式。系统由变频器、PLC和两台水泵构成,利用了变频器控制电路的PID等相关功能和PLC配合实施变频一拖二自动恒压力供水。具有自动/手动切换功能。变频故障时,可切换到手动控制水泵运行。

控制过程:水路管网压力低时,变频器启动1#泵,至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后,由远传压力表来的压力信号仍未到达设定值时,PLC控制1#泵由变频切换到工运行,然后变频启动2#泵运行,据管网压力情况随机调整2#泵的转速,来达到恒压供水的目的。当用水量变小,管网压力变高时,2#泵降为零速时,管网压力仍高,则PLC控制停掉1#工频泵,由2#泵实施恒压供水。至管网压力又低时,将2#泵由变频切为工频运行,变频器启动1#泵,调整1#泵的转速,维持恒压供水。如此循环不已。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变频器必须设置好PID运行的相关参数,和配合PLC控制的相关工作状态触点输出。详细调整参见东元M7200的说明书。在本例中,须大致调整以下几个参数。1、设置变频器启/停控制为外部端子运行。2、设置为自由停车方式,以避免变频/工频切换时造成对变频器输出端的冲击;3、设置PID运行方式,压力设定值由AUX端子进入。反馈信号由VIN端子进入。4、对变频器控制端子、输出端子的设置。设定RA、RC为变频故障时,触点动作输出。设定R2A、R2C为变频零速时,触点动作输出。设定DO1、DOG为变频器全速(频率到达)时,触点动作输出。

上图为PLC控制接线图。水泵和变频器的故障信号未经PLC处理,而是汇总给继电器KA2。其手动/自动的切换控制继电器KA1来切换。变频/工频的运行由接触器触点来互锁,以提高运行安全性。可以看出,R2A和DO1是PLC的两个关键输入信号。在PLC的控制动作输出中,对变频到工频的切换是通过DO1(变频器零速信号)来进行的;对工频到变频的切换是通过R2A(变频器频率到达信号)来进行的。

二、PLC的步进程序图:因为一拖二形式,经S20到S23四个步骤,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变频切换工频和工频切换变频的时间是可调的,由FX1S型的PLC外附两只电位器D8030、D8031来调节的。两只电位器的值是直接放入上述两只寄存器的。这样方便了对切换时间的调整。另外,对变频器的启/停控制,是将输出端连接的交流接触器是先接通,然后再给出变频器运转命令;须变频切换工频,变频器需停机时,是先给出变频器停止命令,变频器停掉后,再断开接触器的。其中有0.5s的时间间隙,较好地避免了对变频器的冲击。

程序是用步进指令配合着置位、复位指令来做的。步进控制实际上只有两个指令的。STL,步控制开始。所有的步进控制都结束后,用一个返回指令RET,返回到开始步S0,再往下循环。从一个STL开始,到下一个STL之间,是一个“步”;SET是置位指令,将线圈置1状态——“得电吸合”,RST为复位指令,将线圈复位为0状态——“失电释放”;ZRST是批次复位指令,如将Y0—Y5等五个输出线圈一下子全部复位;M8002是一个特殊继电器,其触点上电时瞬间得电闭合(相当于一个上升沿脉冲),以后即为常开了。用在这里是对程序进行上电时的初始化处理。程序执行到S23步时,又回到S20步,如此循环。

网友A:
果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B:
68到77之间的梯形图没有?

网友B:
请教问题:为什么1#变频达到50Hz后,变频转向2#,1#自己转工频?为什么不是1#在变频达到后,2#工频运行,1#自己仍以变频运行?

网友C:
是呀,心情问得好。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将2#泵采用软启,直接起动,1#泵始终变频恒压控制不是更可靠吗?

网友B:
问题的继续,如果1#变频变成工频,要先停稳变频运行后才能启动工频,程序中已经清楚,要有延时。这种启动是不是比1#一直是变频运行的波动,来得还要大呢?

网友D:
楼主有空多交流,白云泵业:QQ25109834

网友E: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项目做的就是这工程,几乎一样.

当年刚毕业进厂时,自己什么都不会就被拉上去搞这小工程.后来才知道这是领导的考验.

网友F:
收了,资料不错!

网友B(2010-03-27):
曾经的问题,再拿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变频泵不一直作变频用,而是切换到另台备用泵为变频,本身转为工频?
一是泵从停止状态直接运行到工频,对系统的工艺参数影响比如压力,要比停止状态转变频启动运行,来得大;并且反电势的影响也大
二是,变频泵的切换还可以保证各泵运行的时间均等;
所以楼主的控制方式比较好,虽然在控制上会比较麻烦些,

网友G(2012-01-05):
资料很全面呢

网友H:
一号泵满速后切成工频,再变拼低速往高起调二号泵.管内压力能平稳调节.

网友C:
这种多泵的变频转工频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至今,我还是坚持认为,如果还是采用这样的技术来控制多泵系统的恒压控制,那么还是变频的不要转,只切换其他的泵直接工频软启。这样要可靠和稳定的多呀。起码不会因为变频转工频不当造成上口开关跳闸。

现在这种一个变频器控制多个泵变频转工频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就是通过变频器的输出与工频电网鉴相同步的变频转工频。这个就平滑多了。可以做到“无缝”转换。

由此,一个过去看是很有问题的控制方式,随着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已经不是问题了。当然这需要使用现在(当前)的技术和产品。

网友I:
受益非浅

网友J:
直接用变频器得了,多加个PLC干什么,浪费、

网友K(2012-03-05):
全都是楼主自己做的吗?我才刚入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自行设计自动化控制系统啊!

网友L(2012-05-21):
请帮助,我想要一份用ABB变频器一拖二控制水泵的接线图

网友M:
好东东,有时间仔细研究下。

网友N(2012-06-20):
你这套方案很好
我是刚接触供水的,公司里的师傅都不说的。

你的方案我仔细看了,有好多地方不太明白,能否发份资料给我,最好有“梯形图”。谢谢!我的邮箱:1198592698@QQ.COM

网友O(2012-08-08):
很好的资料,这个是往哪里用的?PID数据怎么设置的

网友O:
控制柜里的PLC是西门子的200的吧,看着程序怎么是三菱编程

网友P(2014-03-15):
楼主,图看不清楚啊,能不能给一个清楚的啊

网友Q(2014-04-29):
很有参考价值   下了  谢楼主

网友R:
很好,学习了,很有学习意义

网友S:
mark 有时间学习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T(2020-11-22):
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