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09-09-23):
哪位朋友能提供海泰克PWS1711触摸屏的资料,有的话发到yxx12345@126.com.谢谢!

网友A:
呵呵;
这个网上可以找到下载的;

网友B:
唉,1711都停产了,连他的山寨品斯美特的GD17也停产了,软件ADP3也已经好多年不更新了,硬件的Bug也不再修复,连厂家都放弃这款产品了,还要资料干什么。

网友C:
你要屏的资料还是要软件的资料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要的是资料,手头上有一台屏,不知道com口的设置,丢掉也挺可惜的,能用上就用上,楼上大哥说的是哪个网站可以下载啊?

网友D:
你想知道哪些内容,我用过,看看是不是能帮到你!

网友A:
呵呵;上面有两个COM口,与电脑通讯的话可以在系统里修改用哪个口;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斯美特GD17N-BST2E-CO的屏,听说和海泰克1711的相同,所以问的是海泰克的,我想知道屏后面的指拨开关怎么调能使9芯的串口是RS232的?我电脑上只有9芯的232串口,现在屏后面有10个指拨开关,各个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那可以看看屏的手册 有介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斯美特GD17N-BST2E-CO的屏,听说和海泰克1711的相同,所以问的是海泰克的,我想知道屏后面的指拨开关怎么调能使9芯的串口是RS232的?我电脑上只有9芯的232串口,现在屏后面有10个指拨开关,各个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输入程序的时候把1,2,5,6,拨到下面,其他的在上面。
运行时,1,2,6,7,拨到下面,其他的在上面。
两COM都可以连接PLC,在程序输入时,软件,人机上参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