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我想用eview的4300CE做一个系统控制器:下位机是N个单片机系统,上位机是1个PC机。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如果某个下位机如果未接入,HMI会显示“PLC NO RESPONSE”的错误信息,导致无法继续操作。

我想了几个方法,但都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1. HMI先对所有下位机进行点名(我不直到怎么点名),没有回应的下位机就不做任何处理?
2. 在窗口中添加一些元件(有这种元件吗),当“PLC NO RESPONSE”时,可以自动跳出该窗口并显示警告?

网友A:
其实你的要求需要HMI在软件上支持关闭or开启与控制器通讯的扫描。

当某1控制器断开,相应的在HMI上有某1位地址,可以控制HMI与控制器的通讯扫描中断。

这样就不会造成整个HMI无法操作。

楼主:
谢谢风之力老兄,我先去问问生产厂商。

网友B:
我是知道有其它家的屏可以支持断开次连线的功能(不做宣传),你可问eview支持这功能吗(我不熟eview)?不能就换吧,现在屏的选择很多,价格差不多。

网友C:
我们的屏支持次连接。0755-86094116-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