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我现有OMRON CQM1  CPU11 系列的PLC,是买的二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每次下班关了电源以后,第二天就要从新灌程序,不然的话就是里面的老程序,内存清空了以后还是一样,这款里面好像没有内存卡,,请问怎么才能清除原来的程序,把新程序写进去,

网友A:
呵呵;如果没有内存卡的话说是你的CPU有问题了;
好好检查一下确认真的没有卡?

楼主:
内存卡不会是集成的吧,没有看到可以插拔的卡啊

网友A:
呵呵;装电池的右边看一下;

网友A:
按你的描述,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装了卡,断电后你把卡取下,再写入程序试一下;

楼主:
omron问题求教
我的PLC是OMRON系列CPU11的,是一台二手PLC,症状是PLC不能断电,一断电我灌进去的程序就没了,里面的老程序就出来了,并且不是在运行状态了,

当我断电把内存把出时 ,PLC故障灯亮,程序从新灌了进去,当从新通电又是老样子了,我现在把PLC的开关脚的位置写下,看是不是有错的
MEMORY PROTECT                       0
M/C    AUTO RED                          1
MESSAGE   ENGLISH                      1
DEFAULT  INSTRUTION  SET          1
RS232     FIXED SETTING               1
AR0712    ON                               1
当我把MEMORY PROTECT 打到1的位置时PLC就报故障,表现为故障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