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09-09-23):
请问各位高手,伺服中冲击电流和涌入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冲击电流一般是指用电器给电一瞬间在其内部产生的大电流。
这个主要体现在感性和容性负载中。
伺服放大器中的变压器,在上电时系统线路上产生瞬间的暂态电流即涌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