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触摸屏显示各类参数值(有压力值、有流量、温度、湿度)每天记录一次(取平均值)
要求!!每周做一次报表存储!(取平均值)请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
取平均值?一天记录一次,那采样的时间是多长呢,次数少加起来除以下就可以了
存储可以用存储卡

楼主:
威纶屏!工作八小时,每两小时记录一次!

网友A:
求平均可以用PLC程序做,运算这是PLC的基本功能,屏存储数据,也可以的,用三菱的屏做过,数据保存在CF卡中,卡中文件到电脑上还可以用EXCEL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