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有没有熟悉振动设备的,振动电机的详细介绍,谁能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不熟悉振动设备,更无法详细介绍,但可以想象:电机转子的不平衡就会产生振动,振动电机应该是依据这个原理制造而成的,其结构应能抵御振动的影响,或者说抗振能力很强。

网友B:
采用双振动电机驱动,当两台振动电机做同步、反缶旋转时,其偏心块所产生的激振力在平行于电机轴线的方向相互抵消,在垂直于电机轴的方向叠为一合力,因此筛机的运动轨迹为一直线。其两电机轴相对筛面有一倾角,在激振力和物料自重力的合力作用下,物料在筛面上被抛起跳跃式向前作直线运动,从而达到对物料进行筛选和分级的目的。 可用于流水线中实现自动化作业。具有能耗低、效率高、结构简单、易维修、全封闭结构无粉尘溢散的特点。最高筛分目数325目,可筛分出7种不同粒度的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