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首发原创,转载请说明出处。
1.    分清是ⅰ类,还是ⅱ类绝缘:
在gb3883.1-2005中ⅰ类工具的定义是这样的:指这 样 的 一类工具:它的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而且还包含一个附加安全措施,即把易触及的导电部分与设备中固定布线的保护(接地)导线连接起来,使易触及的导电部分在基本绝缘损坏时不能变成带电体。具有接地端子或接地连接器的双重绝缘和/或加强绝缘的工具也可认为是ⅰ类工具。
在gb3883.1-2005中的ⅱ类工具的定义是这样的指这 样 的 一类工具:它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依靠提供的附加的安全保护措施,例如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但即不提供保护接地也不依赖安装条件。
2.      注意打耐压的条件:冷热态打耐压不一样,干燥和潮湿也不一样,冷态可能没问题,可是热态就不行。干燥没问题,潮湿就不行。所以在gb755-2008中就说如果要进行热试验,要在热试验进行以后打耐压,而在gb3883.1-2005中规定电气强度的试验要在潮湿箱中防置48小时以后再进行耐压试验。而在gb13960.1-92中也是规定必须要经过防潮处理后再进行耐压试验。
3.    容易击穿的部位:
3.1轴承套受热击穿;
3.2碳刷碳粉累积多也会击穿;
3.3轴绝缘击穿;机壳材料薄与金属零件之间的绝缘强度不够;轴绝缘有缺陷,冷态时不击穿,热态时会穿,这类状况可借助有“瞬间击穿捕捉”功能的耐压测试仪识别;
3.4换向器端部在装机后附有杂质或油脂,热态下爬电击穿,冷却后发现不了;
3.5包轴耐压击穿原因:
3.5.1模具排气不良形成气孔;
3.5.2投料量少,致密度不够;
3.5.3射胶压力偏小;(不明白)
3.5.4轴绝缘材料质量波动;
3.5.5轴绝缘材料中混有杂质;
3.5.6轴和冲片油污;
3.5.7模温异常波动。
3.5.8 温度不够,时间太短,粉料不够好
4.    耐压的数值:转子加强绝缘(输出轴芯与换向器)打3750v,10s,5ma;基本绝缘(硅钢片与轴芯)打1250v,附加绝缘(换向器与硅钢片)打2750v;定子打基本绝缘1250v。以上是一个企业的规定,不是国标,其耐压数值可参考,是对的,而时间和设置的泄漏电流值见其它条的说明。对于具体的机器耐压数值要按不同的绝缘要求去打耐压。具体见标准gb755-2008;gb3883.1-2005;gb13960.1.
5.      耐压时间:一般国家标准规定都是一分钟,比如gb755-2008;gb3883.1-2005;gb13960.1.但是对于批量生产的机器来说,打耐压一分钟是不现实的,所以gb755-2008中又对此类情况进行了说明:对于批量生产200kw以下,额定电压小于1kv的电机,打耐压时可以把一分钟时间改成一秒钟,但是此时打耐压值要提高20%
6.      泄漏电流值:对于泄漏电流值国标对此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在gb3883.1-2005中对做耐压试验的变压器进行了规定,原话如下:试验 用 的 高压变压器必须设计成:在输出电压调节到相应的试验电压后,输出端子短路时的输出电流不小于200 ma.输出 电 流小于100m a时,过流继电器不得脱扣。但是现在买的耐压仪很多都是带泄漏电流是多少的,也就是泄漏电流达到了一定的数值它就报警说超漏了。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数值。此数值的规定应根据电机或电动工具生产的实际情况来定。
对于电动工具来说,泄漏电流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6.1定子泄漏电流;
6.2转子泄漏电流;
6.3碳刷座泄漏电流,包括两个碳刷座;
6.4杂散电流,比如打耐压时空气或机壳和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的漏电流;
至于它们是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有待证明。
7.准备测试前,电源要预热15分钟;测试后,电压调至0v,并关掉电源;
欢迎做电动工具试验的朋友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