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人机高手

楼主(2009-09-23):
高手好!我现在有台PanelView人机,型号是:PV600,用的编程软件是PanelBuilder32.我想把人机里的程式上传到电脑上面来,可是联不上机.显示:Info(2018)-Verify your cable connections   Info(2018)-If you are using adirect connection to a PanelView via Df1,insure that the PanelView does not have its printer port enabled. Error(2018)-I/O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in time.请高手帮助下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他不是写着检验你的链接线缆嘛。

详细的写你的链接步骤,包括所使用的线缆型号……以及RSLinx的设置等等。

网友B:
代码(2108)提示系统连线错误。

网友C:
看看你这个屏,支不支持USB的拷贝,AB的一般都支持的,你插个U盘,在屏上直接拷贝就行了

网友D:
确保端口未被占用,限时内连接不上。

楼主:
您好!谢谢您在帮助,我用的联接线是:联接深圳人机的标准RS232联接线.联A-B人机还需要开RSLinx吗?我在开启PanelBuilder32软件时就直接点上传程式.就去现联机不上的提示.

网友E:
会不会接口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