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3):
modbus通讯协议分为rtu协议和ascii协议,我公司的多种仪表都采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下面就modbus rtu协议简要介绍如下:
一、通讯协议
(一)、通讯传送方式:
   通讯传送分为独立的信息头,和发送的编码数据。以下的通讯传送方式定义也与modbus rtu通讯规约相兼容:
编 码 8位二进制
起始位 1位
数据位 8位
奇偶校验位 1位(偶校验位)
停止位 1位
错误校检 crc(冗余循环码)
初始结构 = ≥4字节的时间
地址码 = 1 字节
功能码 = 1 字节
数据区 = n 字节
错误校检 = 16位crc码
结束结构 = ≥4字节的时间
  地址码:地址码为通讯传送的第一个字节。这个字节表明由用户设定地址码的从机将接收由主机发送来的信息。并且每个从机都有具有唯一的地址码,并且响应回送均以各自的地址码开始。主机发送的地址码表明将发送到的从机地址,而从机发送的地址码表明回送的从机地址。
  功能码:通讯传送的第二个字节。modbus通讯规约定义功能号为1到127。本仪表只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功能码。作为主机请求发送,通过功能码告诉从机执行什么动作。作为从机响应,从机发送的功能码与从主机发送来的功能码一样,并表明从机已响应主机进行操作。如果从机发送的功能码的最高位为1(比如功能码大与此同时127),则表明从机没有响应操作或发送出错。
  数据区:数据区是根据不同的功能码而不同。数据区可以是实际数值、设置点、主机发送给从机或从机发送给主机的地址。
   crc码:二字节的错误检测码。
(二)、通讯规约:
   当通讯命令发送至仪器时,符合相应地址码的设备接通讯命令,并除去地址码,读取信息,如果没有出错,则执行相应的任务;然后把执行结果返送给发送者。返送的信息中包括地址码、执行动作的功能码、执行动作后结果的数据以及错误校验码。如果出错就不发送任何信息。
1.信息帧结构
地址码 功能码 数据区 错误校验码
8位 8位 n × 8位 16位
  地址码:地址码是信息帧的第一字节(8位),从0到255。这个字节表明由用户设置地址的从机将接收由主机发送来的信息。每个从机都必须有唯一的地址码,并且只有符合地址码的从机才能响应回送。当从机回送信息时,相当的地址码表明该信息来自于何处。
   功能码:主机发送的功能码告诉从机执行什么任务。表1-1列出的功能码都有具体的含义及操作。
代码 含义  操作
03 读取数据 读取当前寄存器内一个或多个二进制值
06 重置单一寄存器 把设置的二进制值写入单一寄存器
  数据区:数据区包含需要从机执行什么动作或由从机采集的返送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是数值、参考地址等等。例如,功能码告诉从机读取寄存器的值,则数据区必需包含要读取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及读取长度。对于不同的从机,地址和数据信息都不相同。
  错误校验码:主机或从机可用校验码进行判别接收信息是否出错。有时,由于电子噪声或其它一些干扰,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会发生细微的变化,错误校验码保证了主机或从机对在传送过程中出错的信息不起作用。这样增加了系统的安全和效率。错误校验采用crc-16校验方法。
注:信息帧的格式都基本相同:地址码、功能码、数据区和错误校验码。
2.错误校验
   冗余循环码(crc)包含2个字节,即16位二进制。crc码由发送设备计算,放置于发送信息的尾部。接收信息的设备再重新计算接收到信息的 crc码,比较计算得到的crc码是否与接收到的相符,如果两者不相符,则表明出错。
  crc码的计算方法是,先预置16位寄存器全为1。再逐步把每8位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在进行crc码计算时只用8位数据位,起始位及停止位,如有奇偶校验位的话也包括奇偶校验位,都不参与crc码计算。
   在计算crc码时,8位数据与寄存器的数据相异或,得到的结果向低位移一字节,用0填补最高位。再检查最低位,如果最低位为1,把寄存器的内容与预置数相异或,如果最低位为0,不进行异或运算。
   这个过程一直重复8次。第8次移位后,下一个8位再与现在寄存器的内容相相异或,这个过程与以上一样重复8次。当所有的数据信息处理完后,最后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码值。crc码中的数据发送、接收时低字节在前。
   计算crc码的步骤为:
预置16位寄存器为十六进制ffff(即全为1)。称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把第一个8位数据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位相异或,把结果放于crc寄存器;
把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0填补最高位,检查最低位;
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3步(再次移位); 如果最低位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进行异或;
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重复步骤2到步骤5,进行下一个8位数据的处理;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即为crc码。
3.功能码03,读取点和返回值:
  仪表采用modbus rtu通讯规约,利用通讯命令,可以进行读取点(“保持寄存器”) 或返回值(“输入寄存器” )的操作。保持和输入寄存器都是16位(2字节)值,并且高位在前。这样用于仪表的读取点和返回值都是2字节。一次最多可读取寄存器数是60。由于一些可编程控制器不用功能码03,所以功能码03被用作读取点和返回值。从机响应的命令格式是从机地址、功能码、数据区及crc码。数据区中的寄存器数据都是每两个字节高字节在前。
4.功能码06,单点保存
  主机利用这条命令把单点数据保存到仪表的存储器。从机也用这个功能码向主机返送信息。
二、编程举例
  下面是一个用vc编写的modbus rtu通讯的例子
(一)、通讯口设置
dcb dcb;
hcom=createfile(com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hcom==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createfile error,error);
}
bool error=setupcomm(hcom,1024,1024);
if(!error)
  messagebox(setupcomm error);
error=getcommstate(hcom,&dcb);
if(!error)
  messagebox(getcommstate,error);
dcb.baudrate=2400;
dcb.bytesize=8;
dcb.parity=evenparity;//noparity;
dcb.stopbits=onestopbit;
error=setcommstate(hcom,&dcb);
(二)、crc校验码计算
uint crc
void calccrc(byte crcbuf)
{
byte i;
crc=crc ^ crcbuf;
for(i=0;i>1;
crc=crc&0x7fff;
if (tt==1)
crc=crc^0xa001;
crc=crc&0xffff;
}
}
(三)、数据发送
zxaddr=11;//读取地址为11的巡检表数据
zxnum=10;//读取十个通道的数据
writebuf2[0]=zxaddr;
writebuf2[1]=3;
writebuf2[2]=0;
writebuf2[3]=0;
writebuf2[4]=0;
writebuf2[5]=zxnum;
crc=0xffff;
calccrc(writebuf2[0]);
calccrc(writebuf2[1]);
calccrc(writebuf2[2]);
calccrc(writebuf2[3]);
calccrc(writebuf2[4]);
calccrc(writebuf2[5]);
writebuf2[6]=crc & 0xff;
writebuf2[7]=crc/0x100;
writefile(hcom,writebuf2,8,&comnum,null);
(四)、数据读取
readfile(hcom,writebuf,5+zxnum*2,&comnum,null);//读取zxnum个通道数据
可增加错误处理程序,如地址码错误、crc码错误判断、通讯故障处理等

网友A:
谢谢,正好用上!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还得多向你请教。

网友B(2014-03-10):
虽然我现在也在接触现场总线技术,稍微懂点,可我发现你熟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明白,着急啊

网友C:
其实,我在想是不是一般标准的仪表如果走485的话都会采用modbus协议?如果自己规定的话会不会给用户使用带来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