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23):
欧姆龙PLC的模拟量输入,经过SCL指令缩放后,将4位16进制数,转换为BCD码后。传送给PRO-FACE是直接传送BCD码呢?还是需要将BCD码用BIN指令转换为2进制数再传送?

网友A:
呵呵;
不用那么复杂;
转换的16进制放在寄存器内,在GP上直接设成十进制显示的就可以了;

网友A:
二进制与16进制就是直接对应的,你只要在GP上选显示的数据格式就行了;

楼主:
哦,谢谢ZCMY大哥了,现在设备运行着,等过两天,设备停下来,我试试~!

楼主:
是不是在DATA TPYE改

网友A:
呵呵;就是GP上对应寄存器的数据类型设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