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我现在从事电气技术员不久,平时做绘图工作。原理图没问题,可生产加过的接线图还是画的没有头绪,希望有同行的朋友帮帮忙,总结点相关经验,和作图思路,以便有所提高。  谢谢各位能够参与
学无止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网友A:
这种东西只有多见,才能明白~!纸上谈兵没什么用~!

网友B:
1\根据电气原理图先列出设备表,
2\再根据设备表画出设备布置图(盘面布置图),
3\根据设备布置图再画出盘后接线图和端子图

网友C:
我也正在学习中,楼上大哥说的对,可我就是没选好用什么软件画图好?

网友D:
有一种叫利达绘图软件。只要你把正确原理图写入,就能生存接线图,元件图及布置图。但价格也不斐。

楼主:
首先谢谢朋友们的参与。谢谢笑笑的方案,就是就是得多做多总结,希望大家多交流
学无止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楼主:
cad
用CAD作一些平面图,很好用的
学无止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网友E:
找一个开关厂的装配工师傅教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