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我知道;ANDP:上升沿接通,串联连接。ANDF:下降沿接通,串联连接。ORP:上升沿接通,并联连接。ORF:下降沿接通,并联连接。它们在梯形图中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请教各位高手告诉我一下!讲详细一点哈!

网友A:
PLC是不停扫描的,如果你想每次扫描都执行,就不要带P或是F,如果是在条件转换的那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就可以用P或是F

网友B:
是这样的,执行一个指令,要想在执行条件满足时,只执行一次,就要用到脉冲条件或者是脉冲执行方式,比如用1秒的时钟脉冲进行加计数,我们知道1秒的时钟是500毫秒的方波,而500毫秒一般是远长于扫描周期的。如果用常开信号执行加计数时,则有可能在500毫秒的高电平下计数多次。所以采用上升沿的1秒信号来进行加计数是准确的:每当1秒时钟的上升沿来时才进行一次加计数。

网友C:
脉冲执行的只在这个信号接通或断开时执行一次;
连续型则会在接通的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网友D:
只在一个扫描周期里用一次时
比如说计数,如果你一直按按钮1秒才松开,可能就会接通几个扫描周期,这样本想加一个数,确加了几个了

网友E:
很详细啊!

楼主:
讲的很详细!我懂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