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电流

楼主(2009-09-24):
一台点焊机 上面个推力电流调节开关   一个焊接电流调节开关    请问推力电流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是电焊机  打错一个字

网友A:
楼上的,楼主没打错,不是电焊机是点焊机.点焊机是相同材料的两个金属体,在通过电流时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将其焊接在一起.
推力电流应该是调节点焊时的电流的一个调节旋钮,用其调节工件相对运动时的相对作用力的电流吧

网友B:
学习一下,没有听说过

网友C:
推力电流:指焊接时铁水在短路过渡时,焊机另外叠加一电流,使铁水稳定过渡,不易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