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请教如何更改MESSAGE DISPLAY内容?

楼主:
截个图大家看看~!
图中大数显示流量,下面的小数标注着显示流量的单位也就是(ml/min)虽然在屏幕上显示的是ml/min,但是程序在电脑中看仍然是1234567。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ml/min在屏上显示出来?

楼主:
少传了张图~!
图中的触发地址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大数显示流量,下面的小数标注着显示流量的单位也就是(ml/min)虽然在屏幕上显示的是ml/min,但是程序在电脑中看仍然是1234567。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ml/min在屏上显示出来?
你直接在触摸屏软件上面写上ml/min不就完了,还需要用消息显示器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触发地址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
当触发位为on显示文本信息。
那个LS XXXX是你自己任意指定的,你也可以用PLC的位地址。

楼主:
谢谢风大哥,我不是非要用消息显示器来做,主要是看见这个程序不知道如何设置有点好奇~!
再请教风大哥~!他的LS002100是怎么设置为ml/min的?在哪设置呢?

网友A:
在Pro-EX软件里。 “通用设置”下拉菜单里找“文本注册”。 点开应该会发现你所要的内容。

楼主:
已找到,谢谢风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