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请问各位大侠,我买了个二手CPU315-2DP用来学习,给它通电后可以复位和运行,可就是SFDP灯一直亮,那是不是CPU硬件坏的啊,说明一下,就是没有接其它模块哦,因为我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A:
呵呵;连上电脑查看一下;

网友B:
不是不是DP组态有错了,或是没有硬件什么的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我就是刚接触PLC,麻烦各位指点.连上电脑诊断说是模块可用正常,我还不懂得编程,不知道要编什么程序才可以试出这个CPU是不是好的.

网友C(2009-11-17):
检查组态数否有网络,或没有硬件,估计硬件没问题,继续学习吧

网友D:
里面的组态或者软件有问题,非硬件问题,这个很好解决的,你可以找个没有问题的程序重新装载下就可以了,或者下载个空白的程序进去试下

网友E:
这不是硬件的问题。看看你的plc内部报警代码。我估计是硬件组态的问题。你挂上一个I/0模块在硬件组态就可以了

网友F:
检查组态,STEp7的CPU在线看下什么故障

网友G(2009-12-30):
没有模块没关系的,用STEP7清楚模块里了程序就可以了。

我以前使用过一个314系列的也是你这个问题。清空系统程序就行咯。

网友H:
楼主买cpu315-2dp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I(2014-02-12):
有SF灯,没有SFDP或者DP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