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我们使用传感器,发现继电器输出型的反应时间过慢,于是想换成晶体管输出型的,但是不知该用npn还是pnp的,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看你的电路需要咯,N型共正  P型共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路需要咯,N型共正  P型共负
我不知道啊,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电路需要咯,N型共正  P型共负
共正  、共负只是接线时的注意点,随便用无所谓吧

网友B:
我公司一般用的共负极,即动作后与负极通.具体看电路要求.

网友C:
PNP传感器在plc中应用时com点必须接负极的。如果com点接的是正极则应该需要NPN型传感器。如果你不是在PLC上用,只是用它控制接触器(直流)则因为PNP型传感器输出的是正极(就是说接触器的负极已经接好,PNP传感器的输出端接在接触器的另一端)如果此时有物体靠近传感器,则接触器就会吸合。NPN传感器与PNP传感器的接发相反。

网友D:
要根据你的PLC输入形式定

网友E:
主要是看电流的流动方向,就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你的PLC输入形式定
靠单片机控制895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你的PLC输入形式定
靠单片机控制8951
会用单片机,不会不知道三极管NPN和pnp的区别吧?这要看单片机的输入电路,一般情况是用npn的,不行的话可以用一个电阻转换一下。

网友G:
与控制器输入对应,NPN型电流从控制器流出;PNP型向控制器中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你的PLC输入形式定

靠单片机控制8951
会用单片机,不会不知道三极管NPN和pnp的区别吧?这要看单片机的输入电路,一般情况是用npn的,不行的话可以用一个电阻转换一下。
不会用,人家给做的,我负责接线而已。
现在继电器输出型的光电反应慢,才考虑换成晶体管输出型 的

网友H:
我一般是根据输出高低电平来分的,有信号输出低电平为NPN,有信号输出高电平为PNP。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是根据输出高低电平来分的,有信号输出低电平为NPN,有信号输出高电平为PNP。
听说p1口的mosfet是要加下拉电阻的。不过你的方法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