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在空载的时候电枢电压可以上到400v,空载电流6%左右,带载之后电流100%,但是电枢电压只有40v左右,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呀??急~~

网友A:
可能电机小了,调大一点限流电流试一下,估计电压会上去一点

网友B:
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用的什么调速器?QQ:741883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