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文本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24):
CPM2AH-60DR-A与LS-10BKB/DC通讯时,CIO区和DM数据区都能正常通讯和输入数据,但当我用LS-10BKB/DC与CP1E-N30DR-A和CQM1H-CPU21通讯时,与CIO区能正常通讯并显示状态指示,但与DM数据区通讯时输入数据不能被保存,也就是说数据根本未输进DM区,通讯灯显示为亮,不知这是为什么?谢谢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你把DM改为D试试

楼主:
CQM1H-CPU21数据储存区为DM,CP1E-N30DR-A数据储存区为D。

网友B:
是监控模式了?

楼主:
我实际操作时发现,PLC与电脑连接时,通过CX-P从运行模式转为编程模式时,LS-10BKB/DC文本连PLC按SET键进行数据改变,然后按ENT键进行数据输入DM区,数据就能储存,问题是PLC一般在实际运行时不会连着电脑,DM区的数据要通过文本显示器是随时改变的,这个操作就现场的操作工就能完成,怎样使操作SET键就能使PLC转为编程模式,按ENT键进行数据输入完成时转为运行模式,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B:
有这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