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使用方法是:
编好PLC程序,然后点文件------点导出———起个自己熟悉的名字————选择保存路径————保存
打开仿真软件————打开刚刚保存的文件
就可以看见您编辑的程序了

good luck

网友A:
为什么解压后打开S7-200图标打开的界面始终不动啊!

网友A:
打开了 但是一监控就提示《特性得不到的没有口令》请问口令在哪输入啊

网友A:
怎么监控、运行啊?  谢谢!

网友B:
是2.0版的?
感觉这个软件不是很  好用,反应太慢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一样不,,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监控、运行啊?  谢谢!
点击眼镜旁边的那个按钮就可以启动监控运行了

网友D:
什么是仿真软件啊?不懂什么意思?哪位能通俗的解释下,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仿真软件啊?不懂什么意思?哪位能通俗的解释下,谢过
仿真软件是在没有硬件支持条件下,由电脑虚拟一个硬件环境,用来调试,检查程序用的软件

网友E:
这个软件仿真的空间有限,不能仿真带有步进语句的指令等,不过对于一般的编程还是可以的,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能满足一般的学习

网友F:
下来试试

网友G(2009-10-29):
这个是硬件仿真。有梯型图的吗?

网友H:
非常感谢LZ

网友I:
请问S7 200用什么仿真软件较好?

网友J(2009-12-11):
谢啦,下来瞅瞅

网友K:
我也有一个,但是很多指令不识别,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L:
谢谢,正在找呢
多谢

网友M(2010-05-03):
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