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初学CJ1M,在手册上看到系统时钟在A351-A354 为BCD码,但始终不能理解如何读出,比如在下午18:00点要某点点输出,应用比较指令写了多次均不能成功,请前辈指点一下,在读A351的指令如何写,还有与期比较的数据格式如何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A是系统的寄存器区,你可以看到其寄存器中各时钟所占的字节,把它传送出来就可显示
A351.00~A351.07-- 秒(00~59)(BCD)
A351.08~A351.15 --分(00~59)(BCD)
A352.00~A352.07-- 时(00~23)(BCD)
A352.08~A352.15-- 日(01~31)(BCD)
A353.00~A353.07-- 月(01~12)(BCD)
A353.08~A353.15-- 年(00~99)(BCD)
A354.00~A354.07 --星期(00~06)(00 Hex:星期天~06Hex:星期六)

网友B:
读出地址数据MOV(021)到D通道,然后与你设定常数进行CMP(020)输出。

网友B:
应用时钟指令和保持继电器联用可以对你的程序进行任意设置停止工作和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