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4):
我有台安川G7系列7.5KW变频器 检查逆变模块坏 ,再次检查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驱动光耦(A314J)后面给逆变模块控制信号的电压不正常!正常情况下这路电压是8V左右(停机状态),但是断电后隔断时间(5分钟左右)再送电,再次测量这路控制信号电压时变为-16V,有时过段时间电压有恢复正常(8V).检查驱动光耦正常,运行时这路驱动信号电压又恢复8V左右。检查了半天都没发现问题,那位师傅指教一下!!!!出现-16V的 情况是断电后隔断时间再送电时偶而出现的!有时断电再送电时电压正常!!!运行时电压恢复8V左右!!!急!!急!!!

网友A:
不要只看电压,要看具体运行时候的状况,这些电压有可能是虚的.

楼主:
现在静态时电压正常(8V),但是运行时还是偶尔出现一路电压高出一倍左右,我现在都吧敢上模块了!!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最好找售后。

网友C:
你不能光看电压

网友D:
如果在保修期内送去保修,不是的话,换掉有问题的电子元件,比如提到的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