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寄存器

楼主(2009-09-25):
欧姆龙中的IR+表示寄存器执行后自动加一,三菱V.Z寄存器中有没有类似的功能,我一循环程序想没循环一次地址自动加一,好下一次进行另一个出具的处理,谢了。

网友A:
地址加1还是存储的数据加1,用数据加1的多

楼主:
我想从D1到D4循环进行数据处理.所以用循环来做,每循环一次地址要加一...欧姆龙是直接IR++就可以了,三菱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功能..

网友A:
D1Z0  让每次Z0中的数值加1,就可以实现D1到D4了
Z0是0是 D1Z0  是D1
Z0是1是 D1Z0  是D2
.......

楼主:
好的,试试了~_~

楼主:
请问CMP指令是不是不能在电脑上模拟运行?我设置了大小不一样的字,下面三个比较结果一个都没触发...

网友A:
CMP指令可以仿真的,可能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地址加一,用跳转?

网友C:
学习中,貌似变址寄存器运用很是复杂,M值写入寄存器是个什么来的

网友D:
M值写入寄存器?
K4M0就可以当一个16位寄存器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中,貌似变址寄存器运用很是复杂,M值写入寄存器是个什么来的
具体M什么东西,可以说清楚些